昂达主板 N61G

楼主(2008-07-01):
昂达主板 N61G 工作正长 就是关不了机器 发现I/Ow83627hg-AW 边上的电阻丢了两个 R269 R265不知道是多大
帮忙发个
过来
主板

网友:
跑一下线路
看看这两个电阻各接到哪儿去了

网友:
这两个电阻是串联的R269接待命3.3v一头接R265,让R265接I/O,应该接什么呢

网友:
R265是接的IO的那一个引脚?

网友:
R265是接IO的第67引脚

网友(2008-09-12):
r265 330 r269 223找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