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TGJ-9L80A一半黑屏一半正常

楼主(2008-07-01):
我这里有一台清华同方TGJ-9L80A(冠捷代工)左边黑屏,右边显示正常,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,屏没摔过

网友:
这个清理一下屏线无结果的话,就要代换通用板试机了,很大可能是屏的问题了~~~~~

网友:
看OSD能移动到左边吗? 如不能多为屏有问题,如能多为驱动板,程序出问题了

网友:
要 屏的GOGO线虚了,没有专业设备是修不了那种问题的

网友:
有时写错程序就可以表现为这种现象。
驱动主板,屏线、屏,也属待查范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