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问题???

楼主(2008-07-01):
长城ATX350P4电源,绿紫电压正常,启不动查J13009-2烧了一个,换了一对13007,该管边上烧了个H48和1鸥电阻,由于没有1欧电阻用线直通,上电后还是不能启动,查AZ7500烧了换成TL494各引脚电压正常,只有8脚电压6V正常应该是2V左右,还是启不来,查8脚线路,没发现故障,绿紫电压还是正常,就是启不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