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BIOS芯片数据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问大虾一个问题 BIOS底下的脚短路之后里面的数据是不是被清空了?

今天遇到一个问题BIOS坐可能接触不良 就拆下来直接焊上去 用烙铁上锡加焊拖了下 就点不亮  又拆下来用原BIOS芯片刷了个程序 上上去就点亮了  难道是我上锡拖的时候 短路 资料给清空了?

网友:
不能被清空,但有可能由于静电作用使资料受损.或是焊接时空焊

网友:
这样啊  我想有可能是静电资料破坏了 呵呵 谢谢 飞翔大哥的解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