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旭日420无法加电

楼主(2008-07-01):
联想旭日420笔记本进水后,插上电源后指示灯一个都不亮,无法开机,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检测?

网友:
从保护隔离电路及待电路开始检测·!!!

不过在做上述事情时,你要先把机子拆开把进水的地方要清理好!!!

网友:
最好是放进烤箱里烘烤八个小时,然后再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