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3000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新买的个PC3000,不知是哪没装好,老是会报错,报错如下:
HDD ID has not been read
ERROR:hdd readiness timeout (10000 ms)
run utility ?

网友:
上面的图太大传不了,重传下,我的QQ是:447590868,请大家帮忙解决下

网友:
这不是PC3000的问题,应该是硬盘或者没有和硬盘没接好

网友:
你的硬盘ID号不可读取!!!!建义换块硬盘试一下!·!!!

网友:
换了几个硬盘也是一样,是不是卡问题呀,还是哪的问题,还是哪没装好呀??

网友:
你换根数据线试下!因数据线使用频率高啊!

网友:
pc3000 主卡上不上有2个IDE接口嘛,换一个试试。我的一个IDE接口和你的问题一样!

网友:
吗的,和我碰到的一样,搞了我4,5天,给个朋友搞好了,两个方面,1把数据线接到后面的那带卡的插槽上,换根直通的电源线!不行的话找我麻烦,搞好就搞好两个盘,记得帮我加分哈哈

网友:
我也是这个问题 用上门朋友的方法先试验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