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17纯屏 屏幕画面特暗

楼主(2008-07-01):
长城17纯屏1772ED显示器 屏幕特别暗 菜单都调到最高了 ,请问这是那里的问题,大家给个思路,本人对显示器懂的不是太多,谢谢
显示器

网友:
首先查看6.3V电压是否正常,然后再查G1电压,最后调高加速极电压看看.

网友:
上面说的很好 要是你还没弄好 你可以把灯丝电压加高试试

网友:
这款显示器的G2电路和管座比较容易出问题.

网友:
我测了,电压是这些不知道正常不,大家看下给个看法:顺序从G1开始 22V。48V。442V。52V。0V。6V。43V。0V。 这些正常吗?

网友:
什么管?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