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迪南桥为SIS691主板,开机不过C6,不读内存!

楼主(2008-07-01):
昂迪南桥为SIS691主板,开机不过C6,不插内存也是C6,不读内存!
测的内存三大工作条件正常,换内存换过也不行。。。。主板是带集成网卡,显卡的。。。
请高人指点维修思路。。。

网友:
有报警声。。。。开始就是C0-就到-C6

网友:
开机C6啊 还是 跑到C6的啊  开机C6有可能就是没信号 那就和内存没什么关系了

网友:
把内存槽用天那水洗洗   我洗好过一次  不防试试

网友:
洗过内存槽,根本就不行。。。。。不插内存就是一样。。。
开始就是C0-马上就是C6,有报警声。。。。CPU有热量已经工作。。。

网友:
BIOS 呢 你刷过了吗  BIOS也影响啊  在试试

网友:
集成网卡拆掉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