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灯管,把屏脚弄破了

楼主(2008-07-01):
前几天接一联想15液晶,开机几秒保护,检测发现下管老化引起的,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的又上脚压破了,玻璃里面有2条线断了,以为屏要报废了,可装好烤机一夜没发现有什么问题,就交货了,现在客户来说,用一段时间就会闪下屏(小闪),闪过就好了,而且看小的字体有点模糊,不知道是不是屏脚破了引起的

网友:
上次跟人换个灯管,一不小心把屏弄破了,陪了一千多,哎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建议 换灯管时候 最好先用凉水 洗个头 ,  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```
给自己的工作台上  写两个大字    细心
还有换灯管时候,一定要做到,心理不慌, 不要着急 ,装不上屏的时候不要使劲往下按,要多动脑子,少做些无谓的动作~~
还有换灯管时候 不要 吸烟 (吸烟时候,烟容易迷要眼睛)    ,最好把工具和拆下来的 螺丝等  都放在 左边 或者右边 ,  不要两边都放着工具,小心螺丝跑到屏下面 把屏划伤

网友:
螺丝跑到屏下面,那颗螺丝就值钱了。换灯管时不要抽烟,也是需要注意的,抽烟的时候,万一烟灰掉在身上,双手自然一拍打,屏就OVER了。

网友:
经验之谈啊,谢谢分享!!

网友:
我有一次在开关那垫了点东西,为了能摸到开关,等拿起来显示器一看,一个螺丝在下面,好恐怖啊

网友:
呵呵.反正要小心.特别是换灯管的时候.灯箱不好抽出来的就直接取灯管出来换.

网友:
换灯管这么复杂啊,有没有那位老大出来,讲讲换灯管的步骤,和注意些会面,先谢谢了

网友:
本人也是第一次换就搞坏屏的哈,去年第一次就赔了一个19的,大家小心点为好

网友A:
看来我还没有这么菜,第一次换就成功了。只是直冒汗,就想剪炸弹的引线一样 现在换灯管好多了。
胆大、心细。定能成功。

网友:
我昨天刚刚换挂了一片19的宽屏,吐血中,

网友:
还好 我换了好多灯管 只是弄断灯管 没有弄坏屏 换灯管这样高危险性的事 还是要细心点才行

网友:
呵呵 .要胆大.心细..慢慢来...好比去散步一样..就不会弄坏啦\\我从未失手过. ..

网友:
收费高点,小心,一般不会出问题,我换了几跟了,就是把灯管弄坏了跟,换的那灯管不知道怎么的要比原来的要长几个毫米,郁闷,后来还是把外面的铁壳在灯管哪儿弄了个口子,让长了点的灯管漏出来才OK,还好。屏没坏。

网友:
呵呵,我也从未失过手,最主要的还是要细心,不急,不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我还没有这么菜,第一次换就成功了。只是直冒汗,就想剪炸弹的引线一样 现在换灯管好多了。
胆大、心细。定能成功。

哇,我最近也准备学修液晶.这样搞我以后不成拆弹专家了啊.

网友:
我的天.你们说得很恐怖啊.呵呵.我还是不学液晶了.

网友:
经验之谈,以后换的时候小心点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严重同意,动屏是液晶显示器的最高维修级别了,报废就是那一瞬间的事

网友:
  前天我还换坏了个屏,很奇怪的现象,他是一闪既灭,我猜是灯管有问题,于是就外接一灯管,后来检查出一个灯管用外接之后就不灭了,想再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灯管,于是把这个又插上,把另一个用外接来试,然后奇怪的是他也不会灭了,我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,这个是四灯小口的,但只要这一组两个灯管一起工作他就会灭,换掉其中任何一个用外接来点屏 他都不会灭,于是我想把这两个灯管都换掉, 拆灯管的时候发现灯管以前被别人换过,而且导光槽也不是原来的,取的时候很难取下来,于是把整个屏拆开才拿出来,后来换好灯管后发现液晶屏带屏线的一脚被压的有碎掉的痕迹了,点屏的时候发现被压碎那一脚城画屏的竖条状,心想 这下玩完了,肯定要陪人家了,后来我给我那师傅看,我师傅说叫我不 要给老板说是我搞坏的,老板问了就说是屏上的屏线短路了修不好了    ~~~~  后来老板问我了我就这样说了,好在他也不懂,也就算蒙过去了~~~  好险啊 ! 不过我奇怪的是 我把一组中的那两个灯管同时换掉后还是一闪即灭,而有外接的方法代换那组中的任何一个他就不会灭了, 到现在还没想清楚为什么呢 .....

网友:
还没有换过几个灯管,悲哀的是一出手就报废了一19宽屏的

网友:
直型灯管还好说,换了好几个都成了.有个L型的屏没法搞,要把整个背光掀起才拿得下.听说里面掉了灰屏就毁了,拆到一半赶紧装回去,不搞了.兄弟我经常弄打印机,手还算灵.换灯管的高手绝对比拆炸弹的牛比.

网友:
刚刚又毁掉一个15的液晶,问题是毁的太不彻底了.搞了一条横线,5条竖线!换灯管真是太危险了!真还不如直接搞黑好交代..

网友:
我换 过几台联想的灯管
经常吧灰尘搞进屏里面

网友:
哎,我今天就搞坏了一个明基19寸的屏

网友:
看样子维修人员都爱吸烟啊 哈哈 大家都一样

网友:
一般要交学费的,那些幸运儿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哦。我开始也很幸运,胆子大了些,结果交了几百元学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不是吧,这么多人换坏了!看来我们要细心了!

网友:
是啊,我们要细心了,,,这么多人换坏

网友:
俺也为灯管断换灯管而弄坏过屏----是白屏
不过跟客户好好解释嘛,就说是人家的屏问题,能救就救…… 客户挺好说话的最后换了一个新屏……
没弄过几个客户的东东怎能深刻
为那事俺打心底睢不起自己
努力学中。。
[
]

网友:
换灯管,试机成功。结果装机的时候先是不小心挤坏了屏线,让液晶屏出现了一条三毫米的垂直亮线,紧接着,手一滑,白屏中。还没检测出到底啥问题呢。

网友:
又学习了 太感谢 各位了!

网友:
搞维修就是个细活。大家努力!!

网友:
哈哈!屏这东西你要心细多看没明白之前不要动粗,知道了结构就好装卸了!我也从来没弄坏过屏!装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压,很容易压坏背光!轻轻的按进去,还有接头处理要短要不就卡住了!一按就断了灯管,我第一次就是按断了!屏不可能会随便就弄坏了!

网友:
收了不少坏的屏,没有事的时候拆开看看,反复练习就行了,注意心细 谨慎点就OK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碎过屏。

网友:
失手是又的 但是运气还还好 没有赔钱

网友(2008-08-04):
真希望能有个详细点的教程观摩下~

网友D:
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

网友D:
坏了,真TMD陪命.

网友D:
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细心!

网友:
还没换过灯管呢,不知能否成功

网友:
今天第一次换,也不太顺利。主要还是不太熟悉,不了解液晶屏各层的衔接,大卸八块后拼装起来遇到了一些困难。

网友:
看了大家的发言 学到了很多
以后自己操作的时候小心  仔细

网友:
我想以后大家都可以去拆弹了

网友:
没事拉,只要不用力去压就行了,有空的时候找个费屏来回换几次,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就OK拉!我都换好多了。不过说实在的收费肯定要高点!起码200开头啊。那东西要折腾好久的

网友:
值得大家注意的事。我上次被还高压板打了一下了。

网友(2008-12-31):
认真、胆大、心细、成功。

网友:
干这事一定要小心才行。真不好干啊!

网友:
老兄,你这个算好了,我上此换了半边裂掉了,这个技术要很高啊。

网友:
哈哈!是啊!我以前也这样!我自己换多了后感觉一个方法不错!不知到你们是不是可以!就是弄好一头就包好和弄好!就这样我换了有几个!换上去还不错!哈哈!换这东东!也对不能心急!烦!心情人!换的也快!也好!

网友:
哈哈!你那问题有可能灯管没换好!要么他那电流干扰!要么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!这些都可能有问题!拆屏也有小巧门的!哈哈

网友:
液晶

18#   楼的那个 ,不学修液晶 那你还高这个干什么呀!我还不是 要学呀 !不学就永远不会,那找钱容易,不要遇到一点难度就放弃 ,

网友:
花钱买教训吧,我也是花钱买的教训,以后换灯管只要胆大心细就可以了,不要毛毛躁躁的

网友:
呵呵。经验之谈啊,谢谢分享!!

网友:
过去误打误撞换过一个19的灯管 ,感觉还 可以 ----细心 ,现在又修一个宽屏的感觉答怵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么危险啊,我正在找液晶维修的资料呢。

网友:
把修坏的屏,挂在工作台的一边(每次维修时都看见的地方),
再维修时看见它就...........:
     环境安静,头脑清醒时再动手修.

网友:
去年我拆屏时也报销了一台 ,就是一颗螺丝惹的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