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众845PE 开机短路维修一例

楼主(2008-07-01):
拿到主板,眼观全板,发现MOS管旁边 两大主电解电容爆浆,换。

其他硬件无明显问题,就插ATX电源  触发,诊断卡显示一下就灭,电源一转就停。

按以往维修经验,肯定是CPU供电短路,

于是焊下4颗 未知名 MOS管,用表一测,损坏2颗。按阻值  以 80N03 替换。

重新开机,故障依旧,于是又焊下4颗MOS  在无管的情况下开机,用表分别量了

4颗MOS管的焊点 发现D极 12V 正常 ,  G极控制电压0V   所以S极输出肯定是0V 短路。

跑线路至 PWM  RT9241B+9602 控制输出脚0V  。问题找到 ,更换 RT9241B

开机  上负载测量,各项指数正常。OK

现附上此板图,,希望对朋友们有点帮助。如有不足,请指教

网友:
台众板 电解电容很容易爆,杂牌就是杂牌。

电容坏了后,就导致一系列的MOS和PWM IC坏了

网友:
不一定啊。其它还有短路啊

网友:
我是新手,麻烦问下,电源点一下就灭是不是都是MOS管的问题!~

网友:
对主板维修刚初学,上次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一直没有合理的思路,今天看到这位朋友的维修经验还是有所进步,在此谢谢!

网友:
这个不错啊。希望大家交流

网友:
那么敢问大哥,rt9241b它不热吗?如果那样的话,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好点子!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