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外讲解拖焊的视频

楼主(2008-07-01):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QXhny3R7lk&watch_response
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4V7tBPsECjc&NR=1

看了一下老外的焊锡流动性很好,这是个关键,拖起来顺手

旁边还有其它焊接的视频大家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

网友:
很强,感觉不是很难学,在拖之前上点松香水(我想那点的那个应该是松香水吧),主要是动作要连惯,烙铁温度要撑握好,温度不够热会造成连锡或不熔锡,太热了容易烫坏焊盘,我试过用拖焊焊I/O,也挺好焊的,还有一点就是要先定好位,视频里的老外也是先定好位才拖的

网友:
电路板是立着放的吗,看不清楚?

网友:
烙铁的温度是不是要很高啊?我开到400度老是连锡,我用的是安泰936,烙铁头
是K型的.

网友:
最好用低熔的锡,再上点助焊剂,我是用松香水。

网友:
用低熔点的焊锡是关键

网友:
注意没有,使用的烙铁是外热式吧?焊台有外热式的吗?

网友:
长见识,老外用的焊膏好啊。焊锡用云南锡业出的就那种就不错了。

网友:
感觉这个是要练的吧,我看老师傅,就是用普通的烙铁,普通的焊锡.加点松香水就行了.也快的很啊

网友:
厉害长见识了,向老外这样多多练习。

网友:
看似容易做时难,我试过烙铁却走的不顺总要吸锡带收尾。总之还需多加努力啊!

网友:
老外用的东西很不错啊,哈哈.我们要是有他的工具练练也可以那样的

网友:
呵呵,这个偶多年前就能掌握的不错了,多练几下就有表现了

网友:
不错,那根和锡差不多的东西是什么呢,一弄漂亮多了,哈哈

网友:
工具好像不错,我也想去弄个来玩玩,但是这个是基本功,即使用再差的工具也应该能完成

网友:
想不到老外也要做维修,而且手艺不错,佩服。

网友:
我试过,找个芯片多试几次,你就会撑握其中的技巧的

网友:
好的谢了学了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老外干什么事情也很灵活的嘛
我得向他学学,多谢楼主提供,看这老外用烙铁焊接比用风枪都快,

网友:
铬铁头很好啊。锡都没变黑。

网友:
一把普通的铬铁+一般的焊锡,我就可以搞定它..........不管它的引脚有多细,一样搞定,
这是经验,焊多的就自然会了

网友:
我回家也试了。。 不知道是焊锡的原因还是铬铁头的原因。。反正是锡的流动性不好。它不是跟着铬铁头跑的。铬铁也不粘锡了。可能是温度太高了,铬铁头是烧糊了。 现在正想找低溶点的锡线和C形的铬铁头来试。 不知道什么样的才叫低溶点锡线呢。

网友:
老外不是说不怎么维修吗,坏了就扔在垃圾堆里,中国人搞来卖钱,呵

网友:
路过学习中!很好很好!都是高手啊,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