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一下为何没有12V和14V的输出电压?

楼主(2008-07-01):
这是方正FZ770-KG显示器电源输出部分电路,测Q502三极电压分别15V、-1V、15V(图中红字标出),测Q507三极电压分别是-1V、-1V、0V(图中红字标出),没有12V和14V的输出。因此,整个电路行块没有供电电压。
显示器电源指示灯能亮。大家帮忙看一下,可能是哪个元件坏了?

网友:
B772 可能坏了  ~~~~~~~~~~~~

网友A:
断开 R533   测量B772的 1V那个脚看电压 是否有回升?
  开机时间不能过长 瞬间 测量一下  马上断电

还有C945三个脚的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开 R533   测量B772的 1V那个脚看电压 是否有回升?
  开机时间不能过长 瞬间 测量一下  马上断电

还有C945三个脚的电压是多少

断开R533测量B772的1V那个脚电压能回升到13V。
另外你说的C945是指哪个三极管?是指Q503吗?Q503的B极没有电压。

网友:
检查 R533后面的电路 , 地毯式搜查, 再说那也没有几个元件了

既然R533段开后B772的电压能回升 ,证明R533后面的几个元件可能有问题(包括R533

网友:
这个一个简单的受控稳压电路.其电压受CPU的控制.其基本工作流程为.1.CPU送往Q503基极一个高电平信号...则Q503会饱和导通.这时其C极为低电平.相应的Q502基极为低电平.Q502为一PNP管.这时Q502会饱和导通.这时15V电压就会由Q502  E极到C极.并由Q507分压后输出.这个电路比较简单.用的元件也不多.只要了解了它的工作原理.修起来应该比较容易.

网友:
Q502是PNP型管,导通的条件是基极和发射极有偏置电压,发射极已经有了15V,但基极电流受控于Q503,Q503必须导通后Q502才能跟着导通,先看看PS0处有没有电流过来,再检查一下R526和R527有没有阻值增大或开路.

网友B:
我看到图中的Q507好象不对,它的供电是基极,能从C,E输出14和12V电压?

网友:
开机时继电器能吸合一下,指示灯亮。
是不是CPU电路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到图中的Q507好象不对,它的供电是基极,能从C,E输出14和12V电压?

Q507是NPN型的,电流分两路,一路从基极流向发射极,另一路从集电极流向发射极,发射极才是输出电压的,14伏是给集电极提供偏置电压的.

网友C:
这是个DPM控制电路,控制管是PNP的,它的B极电压必须拉低CE极才能导通,,途中的电压Q502B为高电平固然CE极是不导通的,没有12V电压输出的,属于DPM模式开启状态,,受CPU控制的,,,,
开机继电器有没有正常吸放?如果没有说明CPU都没有工作。

网友:
比较简单的电路啦.....键议楼主多看一些电子维修相关的书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个DPM控制电路,控制管是PNP的,它的B极电压必须拉低CE极才能导通,,途中的电压Q502B为高电平固然CE极是不导通的,没有12V电压输出的,属于DPM模式开启状态,,受CPU控制的,,,,
开机继电器有没有正常 ...

开机继电器吸合了!

网友:
楼主 你的FZ770-KG 电路图发份给我可以吗?ahjxliu@163.com

网友(2008-12-29):
帮忙

请问有全部图纸吗??有行场和二次电源部分的吗??可以发给我吗??
xiaohe94297@126.com

网友(2009-12-26):
是不是后级短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