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一个能修复PSD文件的软件

楼主(2008-07-01):
刚做了个数据,出来的都是PSD文件,用PHOTOSHOP和大眼睛都打不开,哪位有能修复PSD文件的软件,能给个地址或者上传到论坛上来吗?谢谢

网友:
LZ是用软件恢复出来的数据吧,软件扫出来的数据一般因为文件在储存时有碎片,而恢复后不能正常打开。建议换种方法恢复。先了了解数据丢失原因,然后决定恢复方案。

网友:
原因是删除文件时提示文件太大,是否直接删除,点是就全都删掉了,用的软件是EasyRecovery

网友:
文件所在的分区估计是FAT32分区吧。

网友:
恩,是啊,FAT32,有什么办法修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