供电场管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在不供电时。场管GS极不通。但通电后GS极用二级管档测为短路状态。问一下这样正常吗?核心电压没有。

网友:
怀疑场管坏了,可以先测下三端的电压值。再取下来测吧,一般好的场管,只有DS会有一次阻值,在线测。测不出来吧。
看场管三脚的电压你测没有?

网友:
就如三楼所说
换个PWM试一下

网友:
我测过其它的主板。在供电的时候测是不通的。这块板通电的时候。GS极电压一样。而且打二极管档是短路一样。我也断开三个线圈试过。通电的时候每个场管还是一样有短路现象。PWM是RT9246,连那个小电源ICRT9603我也更换过了。一样。上下管的GS均无电压。

网友:
   通电测那肯定响

网友:
但我已经别外找了两块主板测过。都不会响的。

网友:
侧不出来就把管换了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