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板发烫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08-07-01):
一家小厂做的液晶电视.四灯管的.就接了两根灯管.十多分钟后黑屏..我用单灯高压板一根根的接.都能亮,但高压板上的变压器发烫.是不是四灯管的一定要全接上.但接一根或两根都会发烫呀
黑屏

网友:
可能是太热的原因!!!!!!!!!

网友:
高压板功率不够所导致 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