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R845GLCPU主供电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由HIP6302,搭配两个HIP6601,组建成的CPU主供电电路
我侧过,CPU,VID也正常,HIP6302的VCC+5V正常,也有输出电压,HIP6601的供电也正常,没有输出电压,两个HIP6601一样,不会两个都坏吧?还有什么问题会影响HIP6601没有电压输出?高手指点
还有个问题,为什么这块主板,装上CPU供电末端的电容会对地短路,取下就正常????????

网友:
注意第8脚的电压
如果此脚电压为0
PWM将不会有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