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i m700显示器的vga线坏掉了,VGA-CON这条线接第几针呀?

楼主(2008-07-01):
adi m700显示器的vga线坏了,我又找来一跟线,但是接到电脑上提示,检测视频线错误。
显示器接VGA线是一个14针的接头、顺序如下:
第1针到6针我知道是RGB+接地,第10、11针是行和场,对应的15针是:
尾板针序:  1        2     3      4     5      6     7           8           9     10      11      12     13       14
标示功能:GND     B   GND   G   GND   R   GND   VGA-CON   5V   V-S    H-S      空    SCL     SDA
对应15针:  8         3     7      2     6      1   10          11       没接  14      13               15       12
请高手帮看一下,哪个接错了,谢谢!!!
(补充一下:原线上面写的是style20279,新线上面写的是style2919,我拿到的新的VGA线的第4、5、10针是短接的)
是不是我说的不清楚呀,为什么没人回答我,有问题请回复,我会进一步说明,谢谢!

网友:
在网上搜索一下VGA接口定义就知道了

网友:
看糊涂了,如果是普通的CRT显示器,这样的排列顺序是错的。
1 2 3 4 5
R G B   GND
6         7      8    9 10
GND GND GND
11 12 13 14 15
          HS VS
其它不用管都可以

网友:
D形头上的11针是接地的,感觉你的D形头上的11针应该跟尾板的第7脚接上.而D形头上的第10针可能跟尾板上的第8脚接上.其它的应该是正确的.

网友:
士兵突击说的对!

我这两天在论坛里一个贴一个贴子的看,其中一个贴子里说VGA-CON应该接第10针,我前天晚上回家把10、11针换了一下,显示器就好了。
不过我在网上找了好多VGA接口定义都说第10针是接地(数字地Synch Ground)、第11针是Monitor ID Bit 0 reserved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几位朋友帮助!

网友:
其实我是从你提供针脚排列的规律来判断的,因为:
三基色信号线排列为:     6(R),         4(G),         2(B)
三基色信号地就应该为:  5(R_GND),3(G_GND),1(B_GND)
而尾板上的7脚也为GND,因此我判断它应该接D形头上的11针,因为D形头11针是接地的,也就是跟D形头的外形的铁是通的.而第9脚(针)通常都是空的.再看完后面的HS、VS、SDA、SCL都OK,因此剩下的也就只有D形头的10针对接尾板的8脚(VGA_CON)了。
  另外建议楼主把你的标题加上[已解决]字样,这样别人就知道问题解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