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比较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我是个菜鸟,不懂电路什么的,只会拆拆装装电脑硬件,这几天我的电脑老是按启动键没反应,拆开一看主板灯亮,把内存,显卡等重新清理插一遍没效果,后把COMS电池拆下时电源自动接通,但不进入启动画面,按开关打算关机没反应,拔下电源线再接上后,按开关启动正常了,等晚上关机,第二天又是这样.
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?是不是我这几天老下雨、打雷造成的?还是COMS出现故障了,我的主板是技嘉845的板子具体型号记不清了.

网友:
我换过电池了不管用的,我这个是按开机没反应感觉就像没接通电似的,

网友:
谢谢2楼
不过好像不是电池座的原因我有两台电脑同时出现了上述问题,机器配置是一样的,问题也一样,感觉就像传染病似的,

网友:
1.试着涮着一下BIOS

网友:
谢谢5楼,我想是的,不过我不会刷,还是找维修人员解决吧,真是太感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