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加电

楼主(2008-07-01):
开机线路正常.有5V电压.点开机开关没反应,强制电源开机可以进系统..南桥换过.32.晶振换过..74门电路IC换过.
有没有那位朋友撞过这种板..给个思路

补冲一下..主板型号:丽台 K7NCR18D    AMD系列
集成芯片 声卡/网卡
主芯片组 nVIDIA nForce2 SPP
芯片厂商 nVIDIA
芯片组描述 nVidia nForce2 SPP+nForce2 MCP
音频芯片 整合六声道杜比数码AC3音频解码芯片
网卡芯片 集成网卡

原板到我手上是可以开机的.就内存接口问题.三条内存接口.第一条通用能用.双通道不能用.我装两条内存上双通道接口报警后就开不了机了..强制加电可以点亮进系统

网友:
不能开机,其实就是电压不能被拉低的原因
查一下开机针脚是连到哪里的

网友:
触发开关通南桥..

网友:
是VIA芯片的吗?
如果是,那也没办法,不过还可以试着涮一下BIOS

网友:
nVIDIA nForce2 SPP 的

网友:
加焊SB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