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知道个为什么

楼主(2008-07-01):
我今天收到一个机器,在机箱内测电源,电源输出12成了10。89V,但把电源拿出来以后,测断接测电源,输出正好是12V,我现在确定是电源坏了,但我想知道,为什么加负载或是短接,12V输出正常,但到主板上就不正常了(换电源是正常的,所以我确定是电源坏了),像这种问题以前也遇到过,但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,如果说接到主板上是因为接了负载,那我用测电源的负载测为啥还是12V,就是接到主板上才成了10.89V,请老师们给我解释一下这种故障可能是什么原因出现的,谢谢

网友:
你拆开电源的外壳,看是不是电容鼓包了

网友:
主板12V供电有器件不良。慢慢查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主板没有问题,问题只在电源上,更换一个电源故障排除,不用慢慢查,一定是电源哪里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