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7主板的CPU频率显示不稳定

楼主(2008-07-01):
精英K7主板的CPU频率显示不稳定,CPU是AMD2000+的,开机有时显示只有650,有时只显示1250,导致速度极慢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CPU频率跳线是否接触良好?BIOS设置是否正常?

网友:
请求版主了,我实在没办法了,这个主板就没什么跳板线的,BIOS也设置没问题的,客户讲之前用酒精洗了一下,就这样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酒精是洗 哪个地方
不会是CPU吧?
还有你要保证接触是良好 的

网友:
重写一个BIOS试试

网友:
听客户讲.就是洗了CPU插槽等地方

网友:
是 CPU座子接触不好吧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