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码停在60,请高手帮忙看看怎么修

楼主(2008-07-01):
火龙王810T的板子,一开始是上电自动触发但是无复位,换IO后按RST有复位信号,上电也不自动触发,板子还是不亮,跑吗C1-00-C1-60,停在60,内存1脚位置无电压,这个电压是由哪里来的?六脚有3.3V电压
信号

网友:
810跑60多是内存不过,内存供电及内存AD

网友:
记不清SD的内存供电是六脚还是七脚了,六脚我测了有3.3V

网友:
第一脚为参考电压
它正常的电压是主供电的一半,也就是大概 是1.25V,

网友:
那么这个参考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