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nc6000充电故障求救

楼主(2008-07-01):
接一台nc6000 机器不充电,电池能正常识别并能够正常充放电.旧电池不能放电和充电但能正常识别.调来新电池有65%的电压,能正常识别和放电,充电指示为正在充电中,但无论充多久数字没有变化.重新换块新电池故障依旧,怀疑充电电路故障.
   此板充电芯片为MAX1773A,手头无此芯片,继续深查发现在安装上旧电池时,电池供电桩上有18.5V电压,依次排下为3.3V 3.3V 2.76V   0V  接地.装上新电池后实测电池供电桩上15.45V输出,依次为3.3V 3.3 0V 0V 接地.上面现象说明旧电池好像能充电,但电池坏了,新电池少了个2.76V的电压,充电控制场管不能导通,不能充电.
   充电回路场管是两个4435窜接,控制极直接通向MAX1773A的第五脚COMA ,实测时导通需要9V 以上的电压,不能导通时只有6V多点.而2.76V直接控制一个场管的导通,此管正常,后续不知该往那里查找了,请高手指点一二为盼
.

网友:
补充点,旧电池是004C系列,新电池是004A系列,不知有无区别.

网友:
问题终于找到了,原来此机器是由两个控制芯片MAX1772和MAX1773A,两块芯片都换了还是不充电,怀疑电池有问题或是不能用,原来旧电池是004C系列,新电池是004A系列,费很大劲找到一台相同机器,换上新电池也不充电,据说电池发出时是经过测试的,就搞不懂了,将相同机器上的电池取下来安在故障机器上能充电,看来充电电路无故障,我倒.这个电池又是XXXX-01的,真有点搞不懂了,看来如果新电池没有故障就是不兼容了,而能兼容的就是004C系列和XXXX-01系列的了,不知各位有遇到过吗?

网友:
看的让人有点头晕

网友:
楼主能把写的文自己先读懂了检查一下再发吗??!!让人看了头晕!!!

网友(2008-09-21):
你有没有试过让他充久一点叻。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台,放电和充电都正常,但是显示数据是像没有充一样,不过 过了半小时候,数据显示电池电量是100%,

网友(2025-11-07):
有点乱看得有点迷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