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正常开机~装系统后~没到系统滚动条就重启~求助

楼主(2008-07-01):
462主板~能正常开机~装系统正常~一进入系统或者安全模式就重启~
内存附近的三个电容鼓包~更换依然如此~如何解决

网友:
内存附近的场管怎么样?

网友:
场管都是好的~内存供电也正常~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进系统就重启~主板供电都正常啊

网友:
我觉得硬盘也有可能
MHDD扫一下

网友:
不要感觉你的内存是好的,换掉再说,我遇到很多这种内存故障引发的进度条后重启的问题了,重装系统都没用,听我的,换条内存。

网友:
有时CPU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,看CPU旁边电容有没有问题,另外还是先换个大功率的源再说吧!

网友:
不好意思,打错字了,先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再说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不是温度高 换过风扇吗

网友:
补充一下,BIOS程序出错也有可能引起这故障!!建议重新刷一下BIOS!

网友:
1.刷下BIOS
2.测量内存供电正常不···换条兼容性好的内存试验一下
3.换个电源风扇看看
4.更换一个低频CPU看看···

网友:
6楼说的没错;换内存试试!

网友:
CPU换了一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