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I865-A4主板触发可开机.南桥发热,CPU主供电2V

楼主(2008-07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查显卡供电1.5V是异常或偏低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版主指教,据你所说检测发现AGP供电异常.只有0.4V.查到供电两场管中的一只虚焊,加焊后,上述所有症状回复正常,包括南桥不再发热,CPU供电,复位全部正常.但还有问题,就是上U ,内存跑C1,检测内存供电,时钟正常.清洗过内存槽,刷过BIOS,换过内存还是不行,请指教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