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修液晶,请教高手

楼主(2008-07-01):
今天修一台液晶,故障是插上电源后,电源灯先是橙色的,大约2-3秒后变绿色,面板所有按键失效,屏幕不亮。该液晶驱动板是GM2110,量板上电压12V 5V 3.3V正常,此板上有个AK2566FA的IC一脚接3.3V,一脚接GM2110,电压2.2V左右,另一脚是0V。高压板是好的。是不是GM2110坏了?如果要换板。可以换什么板?要注意什么?谢谢

网友:
饭后一顶,大家指点一下咯

网友:
所有按键失效.那开关键是否能正常开关机.

网友:
开关键不可以正常开关机啊

网友:
今天买了一块乐华板,可以点亮屏了,但是没的板的说明书,不知道按键接口的定义,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接口定义
1-----------KD
2-----------R
3-----------G
4-----------GND
5-----------K1
6-----------K2
7-----------K3
8-----------K4
9-----------K5
10-----------K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