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p800se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我先前用p4p800se这块主板上cd2.4的cpu,一切正常。后然上了块p4 3.0的cpu,就出现刚开机点不亮,风扇在转,要机器开上4-5分钟,关掉再开机才能开起,有时还要开关7-8次才能开起。开起后使用一切正常,重启就点不亮,风扇在转。想要开起就要开关几次才行,如果把显卡、内存拔掉主板不会报警。我已经换过p4 3.0的cpu好几块了,内存、电源、显卡都换过,故障现象都一样。
  小弟特来求教各位大虾,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,是什么问题导致的?不胜感激!!!

网友:
换CPU底座,不行的话换南桥准好..

网友:
我的800SE点不亮了,请大高手分析原因。第一天正常关机。第二天开机就什么也没有了。硬盘灯常亮。

网友:
应该是CPU座脱焊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(2008-08-01):
那显示什么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