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雷霆X550 12V短路

楼主(2008-07-01):
我有块ONDA 雷霆X550 128M PCI-E显卡一接上主板机都开不了,经拆下测量为电源12V供电短路,但是显卡上的所有MOS管和集成块都没有损坏。不知道有哪位高人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损坏造成短路。

网友:
12V短路的话,应是很好查呀....先那个1107那个管

网友:
12V短路会造成这一路上的NNNN多贴电容两端都是短路的

网友:
一点一点跑线路找吧

网友:
根据jackiexp老师的指导终于查到一个贴片电容击穿引起的对地短路故障了。 换了个大小相近颜色相同的贴片电容。开机运行3D03稳定。特把坏了的贴片电容放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。坏的地方在大电感线圈的左边。坏的贴片电容放在MOS管上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,又可以收钱了哦啊!!!!!!

网友:
那个卡收不了几个钱顶多也就30。本地电脑公司拿来修的。扔了好几天了都没搞清楚坏哪里。

网友:
太好了,楼主真是强啊,我想问下,以板上的贴片电容如何量得出来短路啊,懂的来说下子,本人是显卡笨鸟啊

网友:
不错。又学习了。电容引起的12V短路

网友:
慢慢跑线路去查咯本人是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不知道jackiexp老师有没有好方法。问下他看看。

网友:
跑线路是最困难的事情了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

同样的问题12V短路,还没查处来

网友:
呵呵已经给你提供了一条思路了~~~慢慢查吧~~~希望能尽早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