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智的问一下迷你PCI和PC card的区别

楼主(2008-07-01):
在学习笔记本,有两个东西搞不清楚迷你PCI插槽主要是插什么设备的?(无线网卡么?),那么PC CARD又是接什么设备的?它们两个设备的区别是什么?谢谢指点!!!!

网友:
接口不同,接的设备也不同,就这样简易点理解好了

接MINI PCI的,常见的是内置的无线网卡,和修本的时用的诊断卡。

PC CARD接口相当于台式机上的PCI接口,一般接一些功能卡,如网卡,1394,和USB卡。

网友:
谢谢版主!!!!随便问一下版主,照片主板好熟悉,不知是什么型号的主板?

网友:
被楼上雷到了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的怎么讲哟?学习笔记本都是看书和视频教材,呵呵呵没有见过实物哟,只是在视频中见过这种型号的带独立显卡的板子,好像是东芝的吧?不要见笑哟

方维 -1 这是IBM的板

网友:
典型TBM T系列的
因该是T40把
看不到显卡

网友:
不会吧?ATI显卡不是清清楚楚的显示在那里么?

网友:
版主回答的精辟!!!!

网友:
郁闷!不有显卡的吗!ATI上面还有两个显存呢!!!新手都看见这是IBM的板子!!

网友:
ibm t40 的主板

网友:
IBM T4系列的主板.ATI独立显卡

网友(2008-08-15):
5 楼很逗,人家不认识,你就教他一下吗,还扣人的分。
谁不是从不会变成会的

网友:
对啊,这个是IBM T系列的板子,我最开始去学的时候就是接触这些板子,老板从深圳发了不小坏的回来修!!!

网友:
又知道了点儿知识,谢谢各位师傅!

网友:
赞成12楼的意见
不会可以慢慢学,为什么要扣分呢?
IBM T系列的主板,T40的,比较常见
建议5楼 以后不会的话,少说多看,才进步的快
大家帮住一下,新人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熟悉的板子啊,這個是T40到T43的
看南橋和顯卡就能判斷出是什麽板
82801FB是T43的

网友:
这是T40的板?????????????

网友:
看一下硬盘防震和网卡就知不是T40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