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当内存怎么解决

楼主(2008-07-01):
测试卡代码跑28,电流0.67到0.68循环,还有报警声,个人认为是内存没过,内存换过,内存槽也焊过,只有焊旁边两边焊过,中间的焊不到,内存供电也有,现在不懂是哪里有问题,大侠们给个思路吧
问题

网友:
内存槽..
继续焊..快成功了..

网友:
中间焊不到烙铁太大了····你用的是哪种烙铁啊,板有没有腐蚀啊········换内存看看,上次我就是换了内存就OK了····

网友:
中间那两边焊不到啊,怎么焊啊 ,内存换了N条也不行,板没有腐蚀,插不插内存代码和电流多一样

网友:
内存槽洗干净了吗··???北桥可疑大大滴····

网友:
内存槽用洗板水洗过,还是一样,

网友:
看一下光驱,键盘接好没有。你两根内存槽不可能都出问题吧?解决了说一声哈

网友:
遗憾没修好,还给用户了,用户及着拿回去,个人认为应该是北桥的问题,手上没这个北桥,没法代换,晕啊........

网友:
难道是北桥和内存的接口电路出问题了!要修好就好了!还可以共享下经验呢!不知道那客户又送哪去了!鄙视!!

网友:
可打下内存到北桥的电阻值,如无异常先刷BISS再做桥

网友:
把北桥压到开机看看有没有效果啊!!加焊一下

网友:
北桥加焊过,内存槽也用BGA焊台加焊过,还是不行,个人认为应该是北桥坏了,原始故障是1.8V的电感脱焊,焊好后就当内存了,会不会跟这个电感脱焊有关呢,引起其它地方损害呢,还是遗憾没修好,用户急着拿走了

网友:
经验就是财富呀,可惜。。。

网友:
T23的通病,内存槽容易虚焊

网友:
为了下载而水……,不要怪我,要怪就怪这个社会……

网友:
T23是有好多内存槽的问题,还有T23的内存很挑剔,好多都不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