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优雅某款AMD机器!跑卡跑4d停了!

楼主(2008-07-01):
4D停了后!不跳电机器还是转的!可调电源电流表0.76A,测CPU供电只有0.96V(正常1.2V),芯片MAX 1544,上下四个管子都以更换!还是一样!请问下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吗!
cpu
芯片
cpu供电

网友:
像不过内存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CPU0.96V正常....你不用考虑供电问题了..你按南桥和北桥看看是否能通过...
按你的电流北桥和内存的可以比较大..

网友:
请问刚触发电压是正常的吗?如果是正常的,然后变成了0。9V的话,像这样种你可以去查下复位,时钟这一块,别的地方有问题,很多笔记本不是CPU供电这一块。

网友:
<别摸我>抢我座....
差了3秒.....

网友:
呵呵···我在边吃饭边看··不小心看到了···不好意思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