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P800主板求助

楼主(2008-07-01):
上假负载 上电就烧这个2V100  S2101的元件,(在CPU座中间处)  有附图

2V100  S2101这个元件又可以用什么代?  我换了一个 2V100 S4361的后,也给烧了。    不知这个短路会在哪个位置,我该如何进行?
请师付们用此板的实图指点我。   跪谢!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一个固态电容,我分析是核心电压过高烧毁的,耐压只有2V而已!

网友:
你查一下上管是不是有问题!

网友:
上管我查了,没问题。 不过下管中间的那个是 被烧过(85L02H管子),我用09N03LA代了。

另外U座中间那个烧了的元件我没有能代替的了, 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关于S210的PDF 英文的。不知是不是?先给大家参考。  不对的请指教。  谢谢

网友:
"这个应该是一个固态电容,我分析是核心电压过高烧毁的,耐压只有2V而已!"

那请问这个固态电容  如果不用可以不?  它起个什么作用呀? 因为我看到其它很多板都没有.

网友:
这个应该要装上去的。你看下别的板子上拆一个过去。试试``` 在看下。底座是否断路。核心短路

网友:
可能北桥短路了,量下北桥上面的(有三个)电容阻值是不是为0,是的话.....

网友:
一般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了才会造成炸裂。排除CPU供电的故障后,也可以不安装她。影响不大。

不过这个型号的主板,如果CPU供电部分故障不解决而多次上电开机,很容易把南北桥打坏。

网友(2009-09-06):
我现在手上也是有个这种板问题.先说一下,那个CPU座中间的小元件是个电容,那个应该要上的,因为我测试过,我将那个小元件不上的话,CPU旁的电容就发生暴炸,把我都吓死了!LZ要注意呀!
我那个小元件是2V 100 S5332已经击穿,导致12V短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