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7-01):
高压板上220V电压通过整流后和后面元件接着的有一个变压器.和一个4脚IC.有的标的M T9 PC123另一个板标着
B R3 PC817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...谁能告诉我...在线等...知不道答案睡不着觉啊.大哥们快告诉我
[
]

网友:
PC817 是光偶,你最好放个图上来。

网友:
光电耦合器,分开热地和冷地,

网友:
有什么作用.测量他什么怎么都不通

网友:
我想知道有什么用....

网友:
测量光耦的 1 2 脚 想阻值相当于一个 二极管

网友:
光耦在上面都是稳压用的,一般配合431用

网友:
是光耦,是稳压;保护;反馈线路的主要元件,它的不良会引起电压不稳定或者电源无输出。我记得量测一边是0。5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