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家悦C3060,一个奇特的故障,期待您的解决

楼主(2008-07-01):
初来这里,学到不少东西,但今天计算机的一个故障让我很头疼,一台联想家悦C3060,第一次开机启动到XP后,显示某文件已损坏,请恢复备份,然后自动重启,大部分情况下重启后主板报警,声音提示内存故障,偶尔启动后提示BIOS校验错误,不知道怎么回事,希望大家帮帮忙,解决一下!
自动重启

网友:
先常规检查,清CMOS,内存,硬盘接口。然后重装下系统。家悦C3060有年数了吧?

网友:
换个内存看看,有可能是读内存的时候出错

网友:
联想家悦 常见故障 内存报警 一般使用的是SIS芯片组的主板 换内存看下(LZ楼描述的故障也多数是内存引起的),不过该内存插在别的板上可能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以上操作做了,建议刷个BIOS

网友:
之前我也接触过。。但还在保期内。。打800报了

网友:
象你说的这种情况多数是内存(或者内存的工作条件)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