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845PE 5v和SB 5v短路

楼主(2008-07-01):
七彩虹845PE  5v和SB 5v短路 卸掉IO依旧 无板载网卡 这种垃圾版没有什么多余的原件 都是公版设计

想不出哪里还有双5v的电路 ?大虾们 你们觉得还应该查哪里?

网友:
http://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5436-1-1.html
这里有专题啊!
SB 5v短路,你把稳压器拆掉,还有判断下SB和NB有没有挂掉??

网友:
没对地短路 对地阻值150 非常正常 而是和+5V短路

网友:
楼主说的应该是SB5V与红色5V相通,如果没有集成网卡,这种情况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我的 跟他的差不多也是5V 对地位0  难道也是SB挂啦?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 查了很久 是pcb上D9这个二极管短路 两级连着5v和5vsb  换之解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?

网友(2008-08-01):
你说的这个管在什么位置?我想知道

网友:
你说的5V ,5VSB短路,是说3.3VSB输出被拉低或是无输出还是怎么着?

网友(2008-12-12):
我的和你差不多,5vsb正常,但5v有3.3v电压

网友(2009-05-03):
D9是实现5V和5VSB双路供电的二极管,这是很好的学习例子。

网友:
这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?
引用 网友B:

常见与内存双供电,即由5V  和5VSB组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