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鱼7盘报43,47如何修?

楼主(2008-07-01):
一块ST3120022A的120G的盘报43,47错,有办法修吗,串口信息如下:

Interface task reset
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
ALPINE - 1_Disk    M.14  01-16-03 11:51
Head Mask 0000 - Head Mask 0000 - Switch to full int.
              Spin Ready
3.54  02-20-04 08:55
(P)PATA Reset
Not Interface Age!
AutoRd Err 47 at 00e32f.00.0000
AutoRd Err 47 at 00e32f.00.0000
INVALID Cert Disk Code - ROM Resident Revision Required: 3.54
Command Inactive -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

T>Age=60 Type=20 MxCyl=16358 MxHd=0 MxSct=294 BSz=0000 TCode=0000

T>ALPINE - 1_Disk    3.54  02-20-04 08:55
Built for ALPINE,GRAND2,Diamondback,TI1761 PreAmp,STL6 Andante PreAmp,InternalSpin,GC110,SVC123AC,OneToOne,2Disk,LowDelta,220 Servos,7200RPM,8Pole,NonModGray,100MHz,Code DRAM,Early Exit,Stall Converter,RwFeat=0000,SeaDex,MDW

网友:
固件区的引导模块坏了,要用效率源的ST软件修

网友:
做F级维修应该能做好。

网友:
43 47 报错要停下来的
我从02开始做SF,做成功过几只
但是如果不停的报,一般根本就开不了SF,报没有CERT,或者做SF完了就进F了

今天听火速的课,问了一下,火速说最好还是做F级,
LZ不妨试试

网友:
1:43,47错误是固件区坏道,要做F级才可以。但是不是做了F级就可以修好的。

2:对于AGE=60的硬盘,N50,,22,回车,返回到AGE=50,在备份固件,做F级。

3:有可能这个硬盘还有个磁头坏了。

网友:
LZ的是报CERT 43 47
CERT已经损坏
有2中方法
一种:直接加相同固件版本的CERT做SF
一种:直接F级加固件做SF(推荐)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指点!这个盘刚开始只是不认盘,AGE=50。手上只有春华的希捷专修,用过快速修复,做过SF,没跑完,重上电就成这样了

网友:
推荐强制进F级 然后加固件开校准!

网友:
感觉这种多数是固件区坏道引起的,做SF的话固件区会偏移,能不能偏移到好地方,就得听天由命了。一次不行的话,多做几次

网友:
3.54的盘,本身本以跳砍磁头
不管是磁头问题还是SA数据的问题,表现都SA区有问题,
可以尝试SA和砍头

网友:
能认盘的N2 SF 能好的直接就好了 不好的一般是F或者AGE=60 那就F级SF,跑得完的就好了跑不完的就再跑一次 还不好的 可以扔了

网友:
忘了说 80G以上的如果08不过 砍副头, 还不行的砍0 砍1  最后再扔

网友(2009-01-02):
我用PCI3000 2.4加LDR进F级做SF,跑了10个小时不到,显示OK,回写ATA时才想起来没有备份ATA,后悔啊。只能从数据库找了个3.01(盘的版本是3.54)的写了下,IDE模式下不能认盘。

网友:
写你进F的ATA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