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a21m

楼主(2008-07-01):
机器启动后进BIOS里边键盘不管事,有时能行,大部分时间不好使.另外一开机风扇转动几十秒后风扇停转散热片特别烫,风扇都不转.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键盘是好的么呢,风扇不转可能是控制电压过不来哦·····

网友:
键盘是好的,风扇电压一开始有

网友:
COMS电池放放电看看:如果不行:那你就换H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