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一体机开机有暗的图象,就是没有光.

楼主(2008-07-01):
看情况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,打开一看果然是.但我换了高压板不好,结果一量,没有12V的高压板供电,这下晕了,这个供电是从哪里来的,我也搞不懂.
问题

网友:
既然知道12v没有,顺着这条线向前找就是了。

网友:
电源板到高压板供电一般保险的 你找到那个保险就找到12V供电了

网友:
12V从哪里来,就要跑一下线路了,这个其实也很基本的,找到12V一个一个向前跟,不难就跟到的了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