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865GV主板,空板点断电,上CPU点走C0

楼主(2008-07-01):
华擎865GV主板,空板点断电,上CPU点走C0,这块板是哪里短路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CPU没烧,在别的板上试过是好的。。。
cpu

网友:
华擎这款主板空板是会断电,要上CPU才不会正常

网友:
上CPU跑C0了,有没有断电?没有断电就不应该有短路的地方。
C0,重点查CPU座子和北桥是否有虚焊

网友:
CO?
当不跑代码来修吧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:
上CPU不断电,很烫。按住北桥开机也一样。。北桥上有几个像贴片电容一样的东西对地短路,是不是北桥坏?还有就是重新复位RST灯亮不跳码

网友:
报告一个新情况:装上北桥散热片后,跑C1,内存不报警,供电正常。。。

网友:
在我的折磨之下,这块板终于点亮了,三天前也是点不亮,跑5D,后清洗内存。OK了,客户用两天又不行了,如此反复是不是板有虚焊啊?或者说北桥虚焊?

网友:
今天早上装上去以后,用了三个小时,没什么问题。关机后无法再开机,插诊断卡测试又跑C0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晕倒了。哪们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啊,难怪前几天修好,客户又拿回来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虚啊
加焊吧,不过偶没有搞过

网友:
CPU座虚焊吧
有没有测试CPU座带灯的负载
等全亮就不虚
有不两的就虚

网友:
我没有哪个玩意啊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U座是BGA的吗,如不是,加焊U座,如是认为北桥虚焊.

网友:
U座是BGA的吗....不是,好像是有脚的.....
北桥可以加焊吗?

网友:
报告一个新情况:装上北桥散热片后,跑C1,内存不报警,供电正常。。。
应该是NB虚了

网友:
我也遇过一片华擎的478板,拆出来放在桌子上测试,一般都正常,装进机箱就开机困难,应该是北桥虚焊,华擎的板好像还没见过用CPU座是BGA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