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FT-B320ATX电源怪事

楼主(2008-07-01):
检查下来是Q3  炸了,看了型号只剩下C502*,网上查了是c5027,我换了c5027-r,查过Q1,Q2,大电容,整流二极管,都没短路,可一通电就炸了,保险丝却没断,莫名奇妙啊

网友:
仔细查过后发现三极管945坏了,换上后不再爆了,可是次级没电,待机电压为零,这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开关管都炸了,不会只是它坏了,要做切底的检查,把坏了的都换了才可通电。

网友:
检查它的相关电路,确定故障位置,一个故障会存在其他的隐含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