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换南桥后第二个故障

楼主(2008-07-01):
修了一个DELL D600机器故障很怪,南桥烧了一个小洞,换好后,机器可以正常点亮工作了。但是隔天就会出现,开机少电压的问题,正常的开机后3.3M  5M电压有了后,机器就可以工作了。但是出问题后,3.3M 5M电压都有,好像少一组电压,诊断卡上的灯都不亮。开始以为南桥没有焊接好,后来又换了2个,故障依旧。我感觉MAX1715没有工作,但是找不到故障点,各位帮我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网卡脱焊了吧 ? 开关板上的灯怎么闪?  应该是一起亮一起灭吧? 一般不是人为损坏的话不会出现特殊问题  或是我没遇到过

网友:
开关板上的灯都不亮。只有最右边的那里有一个小指示灯亮几秒就自动灭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I/O的问题 上次我碰到过跟你差不多的问题 只不过 没烧南桥

网友(2008-10-22):
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到现在都没查出来

网友:

更换一个IO试试,可能是那的问题

网友:
你可以把MINIPCI槽那边有个门电路那边有个5脚的管子(两个脚朝上三个脚朝下的)的左边上的脚与左边下的脚短接一下,给下面的供电芯片提供3。3的开关电压,要是1715上的电压没出可以把这个3。3拉给1715的开关脚,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这个3。3的电压没有或不正常,但换IO是没有用的

网友(2009-02-06):
I/O的问题吧

网友:
1715看看有没有工作

网友:
网卡芯片的事,把网卡芯片给拆掉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