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主板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子

是ECS的主板..  点不亮..CPU风扇运作..cpu,南桥较热!

主板自带网卡绿色常亮..插电源未开机以及上电后都亮...并且无插网线

但主板就是点不亮..排除内存,电源问题...

故障出现在客户一次进XP鼠标不动.重启不能进系统..只在XP进度条那里卡住..

.后来客户自己重新安装系统能正常使用..第二天就出现故障了...不能点亮..

但CPU等硬件有工作..

求教各位大虾指点一下!!多谢

网友:
先唰个BIOS试试看,软件先修

网友:
我见一网卡雷击了就这现象,拆了一试.

网友:
点不亮先看看主版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主版跑码跑到那个

网友:
不触发前,南桥烫否,如触发后南桥烫,测北桥旁边一管一脚有1.5V输出,若无,换管.

网友:
晕哦 ..这几天出去旅游没上网!!! 会来插上诊断卡居然把诊断卡的贴片电阻烧掉了以个.诊断卡代码无法显示正常,先显示千位8和十位8
到现在还没找到原因!网卡我拆掉了..

网友:
不触发,南桥烫否,再测1117的对地阻值是否为0,是,南桥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