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CPU主供电保护

楼主(2008-07-01):
英特尔865PE,起初CPU没主供电,换了电源IC,用假负载测试了,各压各方面都正常,但上了真CPU,一触发就发出一短暂的"吱"一声就自动全板断电了,拿掉CPU,用假上假负载测试,供电是正常的!请高手指点!

网友:
CPU在别的板子正常啊

网友:
应该还是CPU这块范围内有短路的情况?VID线路?

网友:
换另外一只CPU试试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想还是查内存方面先

网友:
更换CPU插槽试试!!

测试CPU负载的地址线,应该有对地虚短的!!!

网友:
对,地址线很有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换一个电源试一下吧

网友:
把cpu供电那路的电容都换掉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