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(在有适配器时自动变成电池供电)

楼主(2008-07-01):
在单独使用电源时,正常,但同时使用时,自动变成电池供电
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?是软件问题,可以调的吗?   ..........还是某芯片有问题?是否是识别适配器供电,还是电池供电的芯片出问题了.

再问下一般识别电池,还是适配器供电的是什么芯片?

网友:
这个不好回答你,电路不同所用的芯片也不同

网友:
网吧里:
谁能给我下载点Q币?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口问题

网友(2008-10-29):
电池性能不好吧?

网友:
查查主板上的充电线路,看看上面的小电阻是否击穿,

网友:
单独用电池是什么情况呢?  也是显示电源么?

网友:
待机状态下可以充电吗?个人认为还是充放电电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