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面板按键没有反应!!!!

楼主(2008-07-02):
如题,液晶显示器面板按键没有反应,包括开关键,请问是啥原因?????
补充一下,型号是明基FP71G+,屏幕显示正常,就是按键不能使用,因为驱动板和LVDS接口电路是做在一起的没有办法更换,按键不会每个都坏吧!!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按键坏了..最好全换

网友:
拔掉按键  直接在 驱动板上开机  看故障是否依旧

网友:
LZ真厉害,机型,电压 ,所用芯片,一律不提供就有希望能够找到答案了~~~~~~~
大家发帖子之前是不是也该了解一下论坛的要求~~~~~
就好象之前有会员这样问:”显示器坏了,怎么办?“
另一会员答曰:”送修“~~~~~~

网友:
按键使用时间长了 接触不好  存在漏电情况 把按键板上的按键都换了 就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把按键都换掉看看,71G+有些按键确实有问题,最好换原装的

网友:
哦,那我试试吧!!!!!

网友(2009-08-21):
明基的按键不好找,每次遇到这样情况我都是硬着头皮用以前收来的料板改,然后注油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