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气真不好,屏幕无故坏了,而且是本本啊

楼主(2008-07-02):
一客户拿来个联想V31笔记本说喊我给装个系统,这不,把系统装好后还装QQ啊等等软件.....结果把看电视的PPS软件装起在哪儿看电视.....看着看着.....屏幕黑了,我还以为是电池不够用是不是没有插外接电源....晕..一看机器灯还两起在...屏幕隐约能看见显示内容...我知道完了......
不知道客户来拿机器的时候怎么“找借口”了................
哎....我也是个新手....也冒着胆子拆开笔记本看看.....研究起现在晚上1:33感觉我是没有办法弄出来了...
在这里请教大家要怎么修理啊...
一点思路都没有

网友:
灯管坏了吧,真是不走运啊。可能是高压板,

网友:
如果开机的时候出现过红色的光的话,这个灯管命不久矣。V31用日立的屏比较多,这种屏灯管特 容易老化或者是过热断线,拆开的时候千万要小心,灯管的 线接头和屏的排线挨得很近,灯管发热长期烤在屏线的玻璃和排线连接点上,一不小心就会脱落造成新的故障,直到屏报废

网友:
换个灯管要多少钱啊

网友:
灯管很便宜,也就10几块一根,问题是你要确定是高压板还是灯管的问题,然后如何修好,这个才是关键呢

网友:
哪儿坏了我都请别个专业修笔记本的同行修了,,,怕自己整出多余的问题就真的完了....
谢谢楼上的....同行一般多少钱能解决啊..

网友:
换灯管40.改高压8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