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开机无显

楼主(2008-07-02):
旭日150开机无显,ADP3205已经更换,开机电流1A,CPU会发热,CPU供电测得为0.9V。接测试卡:插在并口处为0,插在无线网卡口跑码后只看到第一位数字为C  ?(诊断卡第2位坏了)

网友:
内寸看看!!!
到了1A差不多亮了

网友:
跑C*, 内存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大!

网友:
内存也换了2根了,还是一样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