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如何判断高压包有问题?

楼主(2008-07-02):
请问:如何判断高压包有问题?

网友:
家电维修杂志上有过自制的文章,我照做了,很好用,其实是一个与行同频的振器.

网友:
可用如下几种方法予以判断:
1:观察法:查看高压包外观有无烧起泡的地方,工作时有无望外打火的地方,如有必须更换新包
2:电压检测法:一般高压包短路会将行工作电压拉低很多.比如,正常17的显示器行工作电压为150V左右(分辨率在1024X768),高压包坏时可能就将电压拉低到100以下了.这时候如果将行推动变压器初级线圈用镊子短路一下,如果行电压恢复正常,则可判断高压包坏
3:电阻法:取下高压包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各个绕组,如果和正常参数有出入则为高压包坏
4:替换法:找相同型号的高压包替换如果机器恢复正常则为高压包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