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pView冠捷9V1r TDA4866供电不正常

楼主(2008-07-02):
TopView冠捷9V1r 19寸普屏的CRT..场供电(14V)没有..是由64V 通过一个电阻(R626)分压后得到14V场芯片供电..可是那个电阻烧燋了..看不出阻值多少
哪位大侠知道那个R626电阻是多少阻值啊?
芯片

网友:
如果按场14V电流0.2-0.3A计算,降压50V(64V-14V)需要167-250欧的电阻,功率至少10-15W
新型显示器上很少看到这么大功率的电阻,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从64V降压的

网友(2009-11-05):
这个管是做做用的,是场管子吗

网友:
如果是64V供电的, 应该是第7脚. 第7脚的电阻用1K左右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