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17珑管,上60的刷新率就有次次声

楼主(2008-07-02):
我自用的IBM6547显示器,17存珑管的那种。分辨率800*600刷新率85以下(85和100没有问题),1024*768上60的刷新率就有次次声,屏幕显示很正常。看网页看电影还可以(显示器大概有10年左右,我用了有3年),玩游戏很多游戏都不行都有声音。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怎么样才可以修复。
显示器

网友:
检查那几个逆程控制三极管和逆程电容

网友:
应该是S校正控制管和S校正电容